定位基准与工序基准

楼主(2012-12-20):
请问各位,定位基准与工序基准有什么区别吗?最好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工序基准是工序图上标注的用来确定本工序所加工特征加工后的尺寸、形状和位置的基准。
定位基准是在加工时用作定位的基准。
工序基准有可能与定位基准重合,也有可能不重合;不重合时就会存在基准不重合误差。
个人拙见,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大约理解一些了 如果能有个例子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工序图上用来确定本工序所要加工表面加工后的尺寸、形状和位置的基准。
定位基准是在加工中用来作定位的基准。定位基准最好能和设计基准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