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中怎么读取当前刀具号

楼主(2012-12-20):
    怎么在法兰克系统中读出当主轴的刀具号,我上网查了一下。好象地址是#4120。
这些地址是怎么查出来的,请教。。。。

网友A:
系统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变量

不是系统变量,是系统的地址。当前的主轴刀具号存在#4120里。我是想知道这些个地址是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怎么回事,我查过说明书。也没有写这些地址。回去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查到了,谢谢

网友(2013-01-20):
fanuc:#1032(没记错的话)
西门子: $P_TOOLNO

网友(2013-05-14):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屁股好美

网友:
一帮人才,居然说#4120是读取当前主轴刀号的变量,还煞有介事的说说明书上有,仔细看清楚,#4120读取的是当前的的刀具号不是当前的主轴刀号,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举例,N1:T30M6;N2:#100=#4120;在这个程序里这个是读取的是当前的主轴刀号,因为当前的刀号就是主轴刀号,如果程序改一下如,N1:T30M6;N2G0G90G54X0Y0T4;N3;#100=#4120;这里它读取的不再是当前的主轴刀号了,它读取的是当前刀号T4,主轴刀号是T30,
至于用什么读取当前主轴刀号,系统一样厂家不样,设置也就不一样,一般在PMC地址里查得到,不一样的是用什么变量去读取这个地址数字,最原始的是用#1032,读取这个二进制数字,通过逻辑运算后再把它换成10进制就是,这是小日本最基本的技术,到了中国厂家,他们就稍作修改作为技术秘密隐藏起来,让我们无从查找,
数控上外国给中国技术封锁,只给最基本的东西,中国给国人技术封锁,让国人无法提高,所以中国这方面总和人家有一个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