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应该怎么配齿轮?

楼主(2012-12-20):
各位同仁们:本人发现有一单位在设计一设备驱动时使用伺服电机作动力,用齿轮传动方式,问题是用1.5KW的伺服电机时设计的齿轮为模数12,齿数23,厚度100mm,伺服电机减速器的输出端轴径为25mm,在使用时会不会出现扭断输出轴的可能性?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只要工作的扭矩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扭矩就可以,但是那么小个轴带动那么大的齿轮,好不协调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分析分析啊??

楼主:
驱动输送带作往复运动的

网友:
设备用途是干嘛的呢

网友:
1.5kw装那么大模数齿轮,神人啊。。。。。

网友:
是啊,轴和齿轮大小太不协调了,这样轴的寿命肯定不长。

网友(2013-02-03):
如果是要减速、增大扭矩的话,可以考虑用行星减速机,这样也许能达到你的预期。一般不是自已配齿轮,那样,就用伺服电机就没有意义。呵呵,一点建议。

网友:
這麼大的齒輪,1.5kw伺服轉子慣量比就過不了關!!

楼主(2013-03-29):
效果不是蛮好的

网友(2013-08-12):
齿轮模数12,齿轮厚度达到100mm,设计师一定是个蠢材,疯子。

网友(2015-11-11):
只要工作的扭矩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扭矩就可以,但是那么小个轴带动那么大的齿轮,牛!
这个还与减速比有关系

网友:
轴和齿轮大小太不协调了,这样轴的寿命肯定不长。

网友(2016-04-14):
这个设计师值得膜拜。

网友:
伺服电机如果为了增加转矩可以配齿轮,如果是控制速度的话好像伺服电机的作用完全没有发挥了,不知道对不对?求指导

网友(2016-07-11):
只要工作的扭矩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扭矩就可以,但是那么小个轴带动那么大的齿轮,牛!

网友:
慢慢攒分,慢慢学习

网友:
1.5KW的伺服电机 有没有连行星减速机?齿轮的模数12是挺吓人的

网友(2016-08-10):
看扭矩和传递的精密度

网友(2017-07-10):
你选用的伺服电机额定惯量、你的负载惯量算了没有?你直接选用标准的减速机就行了啊,自己搞齿轮有点过了哈......
最好算一下:惯量比.扭矩.速度

网友(2017-09-20):
25的输出轴径,1.5kW的伺服电机,减速比,如果负载大的话,不加联轴器很有可能就断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