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目镜套筒视图,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20):
前几天翻书看到这个零件,是一个目镜套筒,

左下角矩形槽的特征怎么也想不明白,十分郁闷,

现发上来请大家指教,最好能用3d建个简单模型让我学习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发一份清晰的图纸过来

网友A:
主视图左下的矩形槽吧?
应该是矩形框 然后两个直角圆柱体与其相交,相贯线就比较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视图左下的矩形槽吧?
应该是矩形框 然后两个直角圆柱体与其相交,相贯线就比较复杂了

是左下角的矩形槽,不知道4-M2所在面是在哪儿?

是在最外的45度斜截面上还是凹进去5mm的地方?

网友(点评):
楼主看的还挺仔细,鄙人推断(没找到可靠证据)应该是凹进去5的平面,因为4-M2与4-M1.6平面有封闭轮廓线隔开

网友(点评):
4-M1.6在45°平面上,4-M2在45°面凹下去5mm的平面上。

网友B:
螺纹和120°槽没做,楼主看看对不对

网友(点评):
呵呵,有三维模型还要想什么呢?看来楼主是OUT了!

网友(点评):
咱们社区的社友们都很热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和120°槽没做,楼主看看对不对

多谢东海fyh126
不过感觉两圆柱相贯并和45度斜截面交线处有些不自然?按P向旋转制图里的投影感觉应该没有上下两侧的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东海fyh126 !
不过感觉两圆柱相贯并和45度斜截面交线处有些不自然?按P向旋转制图里的投影感觉应该 ...

最后截面已经过了交点,两侧的棱处理麻烦点,没能搞出来,纯粹初学的作品。

网友:
我看懂了

网友:
感觉不像目镜套筒,倒像一个转像部件,90度折弯处是一个直角棱镜,上面开弧槽的筒内可能放道威棱镜或可变光栏片。

网友(点评):
90度折弯处是放反光镜片的。

网友(点评):
呵呵,就知道发出这贴肯定能长知识啊

网友(点评):
嗯,是平面反光镜,我们有设备类似结构装的直角棱镜,呵呵。

网友:
图上尺寸不全,只能画成这样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用sw自己整了一下子,跟您的差不多,只是有几个细节特征对不太上,总觉着差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