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208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2-12-20):
向各位前辈请教,EN208是什么轴承。在一个设备上看到的。请知道的前辈赐教

网友:
应该是带座轴承,在网上查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是,在网查不到,上面机打的是EN208,应该类似于双列调心球或深沟球类的轴承,厚度是大约18mm,因为装在自制的轴承座上,中间是穿轴的

楼主:
对了外圆是80,内圆不用说了肯定是40的

网友:
附件是滚动轴承代号方法推荐性国标。
我感觉E是前置代号,但是在国标里边没查到,N是圆柱滚子轴承,宽度系列代号0,直径系列代号2,内径代号08,0组公差,0组游隙

前置代号 类型代号 宽度系列代号直径系列代号 内径代号
E N 0 2 08

所以是EN(0)208,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外球面轴承! 圆形外框的那种! 就是 UCP 208 带座调心轴承,去掉轴承座那个轴承

网友:
外球面轴承,
加工定制:        是        品牌:        NSK NTN
型号:        AEL208        旧型号:        390208
类型:        外球面球轴承        内径:        40(mm)
外径:        80(mm)        厚度:        43.7(mm)
重量:        0.6287(kg)        保持架及其材料:        C镀层保持架
使用特性:        高速        用途:        通用
滚动体列数:        单列        滚道类型:        深沟滚道
样品或现货:        现货        轴承材质:        不锈轴承钢AISI440(9Cr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