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法确定平面度疑问

楼主(2012-12-20):
刚毕业,遇到用激光确定一加工面的平面度,老师傅取三点是在远点角点上,激光接收器放在这三点上,调发射器,三点都归零,发射器扫过的面是基准面。我在近点取三点(不在同一直线上)测量其他点数据就差的大了,为什么呀,同样是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呀,近点和远点取三点不一样吗。

网友A:
实际物体方位测量都有公差,你选取近三点放大成远三点面积后公差也放大

网友:
宁愿大定小,别用小定大。。。。机加工尤其如此。

网友:
可以肯定一点,你的基准面肯定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物体方位测量都有公差,你选取近三点放大成远三点面积后公差也放大

是不是说选远点也有公差呀,只是影响比较小,近点公差比较大。谢谢了

网友(点评):
是误差,不是公差。

网友(点评):
公差是事先给定的,误差是你随时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