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齿同步带HTD8M,请教

楼主(2012-12-21):
我设计的是圆弧齿同步带HTD8M。
第一,这个基本额定功率是个什么东东?我查手册,说这是基本规格带的基本功率,只有周节制的,没有圆弧齿。
第二,为什么这个基本额定功率我取得越大,反而带宽bs还越小?成反比?如何解释?不是功率越大,带要越宽吗?

网友:
手册中的基本额定功率是一个保守数值,最初来源于日本标准;是带的一个性能参数;
欧美的是用许用工作张力计算带宽的;
PO在分母,其值大,bs当然就小,简单说:你用合金钢来代替你的A3钢,那就可以减薄些,使结构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