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断了,取丝器又断在断了的螺栓里了

楼主(2012-12-21):
M16的螺栓,用取丝器(类似反向锥形丝攻)取结果取丝器又断在断了的螺栓里了,求助

网友A:
悲催了,电脉冲

网友:
祸不单行,用电火花穿孔机打掉断掉的丝锥,或者连螺栓也打掉,剩余一小圈,再用挑针拨出来

网友B:
在上面焊接一个小螺栓,拧出来即可,这个以前经常出现的问题,注意别把小螺栓跟工件焊住了。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个方法应该挺好用

网友C:
取丝器还是容易弄出来的,正转就出来了啊

网友D:
别着急,慢慢来

网友E:
电火花(不过对工件有腐蚀、变色的可能)

焊接螺栓

用冲头打点,反向旋出来

用高硬度钻头钻掉

或者把丝攻錾碎

这都是以前看师傅们处理的办法

网友(点评):
基本概括了取断丝锥的方法了,赞一个

网友(点评):
学习了,方法概括全了

网友(点评):
“用冲头打点,反向旋出来”这个需要老钳工慢慢敲,我见过发动机飞轮由于螺栓栓没拧紧,4个特制螺栓被切断,飞轮飞出去了,然后老钳工用这种方法把断掉的螺栓敲出来,这是土方法,但需要经验,一般人敲不出来

网友:
楼上的经验很丰富,学习了

网友:
1、用火花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催了,电脉冲

正在用电火花试。。。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火花(不过对工件有腐蚀、变色的可能)

焊接螺栓

在现有条件下,所说的各种方法大部分都试过,现在正在尝试电火花。另外,工件比较重要,焊螺栓头还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丝器还是容易弄出来的,正转就出来了啊

取丝器和螺栓断面基本上平齐。。。

网友(点评):
这也不难,因为取丝器是大缠距的螺纹,很容易回退爬升出来的,断螺丝我经常帮人取,虽不是百分之百也是八九不离十。丝锥我也经常取出来,要多用尝试,方法太多了。有人从北京寄到上海给我取丝锥,我免费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着急,慢慢来

生产催得紧,慢慢来就不会出这事了。苦逼的工艺员......各种擦屁股~

楼主:
引用 楼主:
取丝器和螺栓断面基本上平齐。。。

嗯 现在正在用电火花试 有一点点效果 下午还要接着弄,东西寄给你估计是寄不过去,一个机车的驱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丝器还是容易弄出来的,正转就出来了啊

嗯 现在正在用电火花试 有一点点效果 下午还要接着弄,东西寄给你估计是寄不过去,一个机车的驱动~谢谢!

网友:
大哥 还能再断点什么么

网友(点评):
断丝锥很正常的

网友(点评):
丝锥太小或断点太深您的方法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原来取断螺栓我基本都是先焊个螺母拧,再没效果就用摇臂钻钻断螺丝了

网友:
仔细点好了!

网友F:
m16的螺栓头断在里面怎样快速取出来关键是看两点;一个是松动、紧固程度,二是看螺栓的材质与強度。
松动;用手和带反转的手电钻就能轻松地取出来,
紧固;除非是涂胶和螺丝己经拧到根到没有螺纹的地方大扭矩被迫拧断,这点最麻烦,取出办法,先用样冲打出中心钻头4,6,8逐个钻出通孔,再用气动、电动合金磨头缓慢地修磨到露出螺纹为此,再用通针托边,尖嘴钳夹边,就拉出象螺套的东西了。
如果此结构允许动火,属通孔,钻小孔,气割枪切割三尖线,冷却,铁丝一通就掉了。
如果是盲孔,量孔深,钻孔通透,正攻螺纹,高強度螺栓拧入至根损扣敲击,反拧即可。
还有很多,以上是基本的,希望对你有助。

网友(点评):
赞,经验丰富啊

网友:
钻掉就挺快的

网友G:
热风枪烘烘再拆螺丝,如果是带胶的,或比较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催了,电脉冲

怎么个电脉冲?

网友:
请教M8的丝攻断在盲孔里怎样取?工件教大不能用电火花

网友:
这种问题已经只能采购电脉冲之类的办法了,其实以后可以和使用者说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要蛮干。
主要旋螺丝的方式方法。
  有兴趣可以看看的螺大夫-螺大夫,是有效防止类似问题的办法之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842

网友:
把孔扩大,重新攻丝

网友:
冲丝锥记得带防护镜啊!上次我把丝锥尖尖飞到眼睛里了!!

网友:
慢慢敲,能敲出来就敲,不能敲出来就敲碎丝攻,然后用磁铁一点一点吸出来,然后再 敲碎,再用磁铁吸~~~~麻烦,有电火花最好,

网友:
M16可以烧焊,烧颗M12螺丝再旋转出来,实在不行再考虑电火花......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yMzM2Mzg0.html

网友:
打火花吧,最快最好的方法

网友:
断口距平面2mm以内直接焊个东西拧出来。m16好搞。

网友:
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点评):
M16的不需要这样也有很多办法的

网友:
简易电火花穿孔元件:1、36伏行灯变压器一只,100瓦以上2、总容量25微法电容(可多只并联,聚丙烯或无极性电解均可,不能用普通电解)3、电阻25欧姆,100瓦。整流桥一只,用不着滤波电容。如果不用变压器,可以用48伏电动车充电器,整流都省了,电阻可用电炉丝代用。注意,工件需要接的极性。
网上有电路图,感兴趣的可以搜。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牛,请问试过吗?

网友H:
该你倒霉吧!16的螺栓很好取,粗心大意的后果吧!

网友:
我们也用穿孔机

网友:
楼上的说的方法 较全

网友:
长见识了喽

网友:
我看过有人用铣床弄的

网友:
用大力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面焊接一个小螺栓,拧出来即可,这个以前经常出现的问题,注意别把小螺栓跟工件焊住了。

拧得太紧了,焊个螺栓头的话估计没用。后来上镗床,找准位置、角度,用钻头钻,然后丝攻过一遍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16的螺栓头断在里面怎样快速取出来关键是看两点;一个是松动、紧固程度,二是看螺栓的材质与強度。
松动; ...

螺栓拧得很死,后来是用镗床钻的。一开始不想上床子主要是孔的位置不是很规则。
具体步骤:
1、通过划线,旋转工作台等措施找准断裂螺栓孔中心,压紧;
2、依次用Φ8、Φ10、Φ12、Φ13.8钻头钻断裂的半截螺栓,必要时使用了进口合金钻头;
3、手动攻丝,过一道孔。
最终算是比较好得处理了,螺纹略有损伤,不过不影响使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风枪烘烘再拆螺丝,如果是带胶的,或比较紧的。

不允许动火,其实动火的话就方便很多。以前动火取出过很多~

网友(点评):
热风枪不算动火吧,只是温度稍高的电吹风,没有明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该你倒霉吧!16的螺栓很好取,粗心大意的后果吧!

一线半蛮操作弄断的,唉,擦屁股啊、、、

网友(点评):
还好不是我下属,否则肯定要被我骂的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