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冲模具选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12-21):
我们这边有个工件是5MM厚的板材,要用如图所示模具冲出形状,但是模具用了段时间后,裂掉了,模具是别的公司给我们做的,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材料,会开裂,现在考虑自己做套模具,不知道选什么材料,现在想用Cr12MoV,可以吗?

网友:
楼主的产品设计有很多的尖角部位,这样的设计会导致模具成型零件热处理的应力集中。所以,开裂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常规来说,冲压模具用CO12MOV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们不改变产品设计,估计预后不会很好!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点,接下来考虑改下方案

网友:
Cr12MoV是可以的,再好点就买Cr12MoV锻打的,去应力,深冷处理。想做好就得用好的工艺!

网友(点评):
嗯,了解了,谢谢,论坛就是好,有很多高人,这里对大侠们表示感谢

网友(点评):
你说锻打的,是直接买锻件可以吗?去应力是加工前拿去调质?大侠能否说的详细点,热处理是加工前,还是加工后,就上面的简单模具,尖角部位是用来压筋的,折弯件的折弯处要压两个筋,所以结构我想不能改.

网友(点评):
小弟模具这行是一窍不通,还请大侠解答

网友(点评):
锻件比普通Cr12MoV贵些,加工出模具毛培(留余量)再调质!后热处理、加工到位,后再深冷处理,稳定了!

网友(点评):
谢谢,最后直接用普通Cr12MoV了,我们老大说,使用不是太频繁,要求不要那么高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回帖,建议楼主有必要对材料的加工工艺学及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设计者,应该很清晰的了解这些最基础的专业知识!否则,会导致很多不好的后果。
如有意请参看本人的有关帖子!

网友(点评):
谢谢小侠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