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沉孔粗糙度加工方法

楼主(2012-12-21):
我手上有产品叫分流集流块,上面有直接12-18的深6个的沉孔,沉孔表面粗糙度要求1.6,目的为密封。
在最后一道工艺分别用立铣、精雕,但是都无法满足加工要求,想想只能用磨了,发现径向打磨机不稳,然后做了一个夹具,就是类似钻头,头上固定砂纸打磨,但是效率低,而且还费砂纸,后来定做了砂轮,问题慢慢解决了,但是现在又遇到问题了,出现直径83的沉孔,定做砂轮不实际,求加工方法。

网友:
这位朋友你好,我不知道你的阀体材质是什么材料的,如果是延展性好的材料,看能否尝试用一下滚压的方式来加工,这样就直接用刀具加工过,在机床上实现自动化加工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不错,第一次见到,高手。

网友(点评):
这工具怎么用的?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您好,滚压的加工方式是启发了我,但是现在问题是不能清根,放入密封垫,密封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可以用数控铣走程序铣一个园的出来,但要注意退刀方式。必须是螺旋退刀,不能是主轴停止退刀。

网友:
有人说了 用滚压头,效率也蛮高的,也不贵。可以试一试。别说1.6  了0.8都可以

网友:
1.6的粗糙度,铣应该能够达到的,不过转速要打高,根据材质来。
滚压,看图应该不能清根的,反而可能更影响密封

网友:
滚压是不错,但不能清根也是硬伤

网友:
怎么不用铰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