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硅胶片取料机构

楼主(2012-12-21):
如图,硅胶片10*10*3mm,来料是放在一张塑料离心纸上,以一片为例,现求助一取料机构,从离心纸上取起硅胶片.贴在电子元件上,
此硅胶片很软,跟橡皮泥一样,容易变形

----------------------------------------------------
补充一下:
1、真空吸机构有试过,硅胶片变形严重.
2、硅胶底部是有粘性的.(不好意思漏写了)

大家应该都有吃过口香糖,此材质就比吃过的口香糖稍微硬些

网友A:
好像用个真空头合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个真空头合适一些。

说得是!拿取软产品外力不能过大,用吸盘吸较安全些,吸盘四周做好定位。

网友:
做一个大小和硅胶片样大的真空吸盘

网友B:
用一个表面钻了多个小孔的真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表面钻了多个小孔的真空头

此硅胶片附着在离心纸上(与离心纸间产生真空),吸起必定要先翘起一角.若翘起硅胶,必定会变形.所以打算从离心纸入手思考.
此机构难点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吧多个小孔的真空头 可以一个角的孔大一些 其余的孔小一些 先吸附一个角后逐渐全部吸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表面钻了多个小孔的真空头

孔最好微小 密一点  最好还是加一层棉垫 不然硅胶片 会在抽真空时产生一些空

网友:
看了楼主的补充,我认为还是真空吸附较为合适!

网友:
底部有粘性  加气吹纸   真空吸头跟工件仿形  底部加海绵垫

网友:
真空吸附
控制吸附的顺序,先从一边开始,使之翘起,逐渐过渡到全部吸起

网友:
这个相当于标签机的撕标机构,相当成熟的了,只是楼主没接触过而已,用真空板吸住,离型纸再剥离,很简单r的。

网友:
做一个厚壁的硅胶套,内腔尺寸与芯片相同,真空吸附

网友C:
你的硅胶片和离型纸一样大么,一面附胶?
所以思路应该是先吸,最好是大小和硅胶类似的吸头,多孔的。吸起来停顿,再剥离离型纸
剥离离型纸可以采用密集针头扎纸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硅胶片和离型纸一样大么,一面附胶?
所以思路应该是先吸,最好是大小和硅胶类似的吸头,多孔的。吸起 ...

硅胶小.用吸附的办法会使硅胶变形的变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小.用吸附的办法会使硅胶变形的变形了不行

负压力的大小,吸头的孔多少密度大小等等,3MM的硅胶应该可以调整好啊

网友:
吸头的孔少很小时,胿胶的泥会堵进孔里不出来吗?

网友:
真空吸盘,有卖的。

网友(2019-05-06):
http://www.cmiw.cn/thread-304480-1-1.html

网友:
您好,硅胶片取料机构是什么形状的,后来设计完成了没?

网友:
补充楼上的  做一个和硅胶片一样大小的真空吸盘  楼上说的 盘上很多孔
但是可以让一角的孔大一些 其余的孔小一些 先吸附一个角后逐渐全部吸起

网友:
您好,硅胶片有粘性(如附件图片所示,每一个小硅胶片都在透明的一块膜板上面整齐的排列粘贴着,小硅胶片上面还有一个小离型纸),真空吸盘买了好几种规格的,吸起来特别困难。

硅胶片1

硅胶片1

硅胶片2

硅胶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