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m铜板校平

楼主(2012-12-21):
买了一张16MM厚的铜板,切割成600X350,弯曲了,有什么方法校平呢?谢谢指点

网友:
弯成什么样了?要校成什么样啊?

网友:
过一下对辊。

网友:
用校平机过一下就好了,可以保证0.2以下的平面度

网友:
用什么切割的?

网友:
铜板延展性好,应力相对比较小,比较好平。最好是用平板机,如果没有,可以用摩擦压力机或是油压机都可以。如果变性很大,一次平不过来,可以将铜板放入火中加热至微红,或将要发红时,将铜板放入水池内速冷,铜就会变软,可以再次平整,也可多次平整,只要硬了,就烧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