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泵A10VSO,我公司想搞技改

楼主(2012-12-21):
      小弟是第一次发帖,本人对液压系统知识有限,特向各位大侠们请教:

      我公司一个液压系统组成为:力士乐A10VSO 100DFR/32R-vpb12n00 s1439  然后出来有一个总的溢流阀 再接一个三位4通电磁换向阀,再接一个双向节流调速阀,出来就是一个液压缸,缸的负载时常变化,一般在8-10MPa,而电磁阀的换向是由缸体上的两个接近开关控制换向。

现我公司希望把缸体运行速度加快,调速阀已经调到最大,经过讨论买了一台A10VSO 140DRS/32R-VPB22U99  因为订购该型号是领导订的合同,现有几个问题:

1、控制方式不一样?可否替换?DFR与DRS控制有和区别?(查了些资料,感觉还是有些模糊,我的理解是可以替换的,DFR只是多了一个流量控制,并不是恒流量吧?只是限制了泵的最大流量,而我现在买的DRS 泵,就是一个定量泵了,流量调节阀调节流量,带一个安全阀,其泵压力还是取决于负载)

2、可否实现流量加大,缸速提高?

3、如何调试该泵?流量加大,会不会对其他阀件是否适用?

网友:
需要确认下 原来的电动机功率是否足够?功率够,应该没啥大问题的

网友:
一点小建议:变量泵+带负载反馈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这个系统可以根据负载随时调节流量(泵的输出流量)

网友:
楼主原来的泵应是恒功率泵。提高速度方法很多,加大油泵排量亦可实现,但要注意油温会上升很快,建议增加蓄能器。

网友:
采购坑爹呀!不懂就不要乱做主!有这样的领导你等着受罪吧!

网友:
来我这买个DFR阀啊,把你的系统压力告诉我,帮你调好压差和恒压。18934233812

网友:
提高速度的方法很多,既然选择增大泵排量,原来用恒压泵,建议还是买恒压泵,另外泵排量加大了,注意两点其一电机功率是否匹配,其二阀的通流量是否匹配(如果阀通径小的话,泵排量再大,效果也不明显,只会油温高,系统长时间运行的话,效果越来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