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与普通车床修理讨论

楼主(2012-12-21):
     今天与修理普通车床师傅讨论下数控车与普通车之修理问题。
    我个人认为数控车精度修理难度要大于普通车床精度,普通车床丝杆由于有一定间隙,导致等高精度可以稍次一样能用,而数控丝杆是滚珠丝杆,间隙偏小    对于XYZ方向度要求较高。
    人家师傅可说精度那是差不多的,这句话我可不爱听。说白他们对整个装配链精度没有多大概念。普通车床最终是由齿轮与齿条传动大托板,间隙可以1MM以上。而数车Z轴装配精度有误差,会出现车削波纹理与丝杆螺母螺距一样,光洁度也会很差。
     数控电器方面维修其实没什么。厂家三下搞定。

网友:
普车换齿轮拨叉太累,数控好弄点,数控丝杠坏掉了直接换了,方便。数控有液压,电路,机械,机械是比较简单的,液压涉及到液压卡盘,液压回转油缸,液压刀架,液压尾座,和液压控制这块的电气原件,然后电路主要还是要弄懂电路上像驱动器,变频器,伺服,继电器等等的结合原理,还是就是控制面板里面的系统什么的。要是全部都会修的话,还是得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点评):
丝杆坏了不是换一条就好。大多原因是XYZ三方向装配精度不行

网友(点评):
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