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机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最近在做一个管材二级缓存装置,当管道积累至20根时(重量大概是40kg,材料ppr,长度4米/根),通过挡块结构挡住且积压,有俩个这样的缓存挡板,我想用电机直接带动轴(空间有限),不加其他的减速装置,挡块焊接于轴上。挡块选准1转就停止,也就是电机旋转一周就停止,同向旋转,旋转一周的时间大概10s。请问电机怎么选择?我查了相关资料,看了有减速电机,不知可行?请教电机怎么选型?我第一次设计,电汽、机械等基础都不是很好。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你确定你的两个挡板不会干涉到

网友B:
这个不会干涉的,可以一根轴上焊多个挡板。两轴上的挡板错位焊接

网友C:
长沙社友,用减速机直连没有问题的,输出扭矩还的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两个挡板不会干涉到

错位放置  不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干涉的,可以一根轴上焊多个挡板。两轴上的挡板错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沙社友,用减速机直连没有问题的,输出扭矩还的计算啊。

嗯  谢谢!

网友:
这个不会干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