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挤压力的计算

楼主(2012-12-21):
将一个油封挤压到圆孔内,怎么计算它的径向挤压力呢?求高手指点!
如图右边是油封,要挤压到左边的孔中,怎么计算需要多大的压力?
摩擦系数0.8,两配合直径就用本体D和油封d表示吧

网友:
我也等答案

网友(2013-03-31):
是个好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比较复杂。看着简单,真正算起来,还是很复杂的。期待高手露面!

网友(2014-02-26):
好用不 下下来看看先~

网友(2014-05-07):
没算过,不过可以试试,不过楼主参数太少,至少要知道油封的材料,还有两个零件的尺寸啊,不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网友:
楼主给的参数太少,材料,零件尺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建议看看过盈连接。

网友(2014-12-27):
采用仿真软件abaqus试试,但需要进行材料的特性试验后输入数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