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你是如何改善轴的扭转强度的

楼主(2012-12-21):
同样粗,同样结构的轴,如何提高它的抗扭能力呢?1,我想最只得推崇的方法应该是从材料方面入手吧。合金钢比碳钢的抗扭能力肯定要好

2,其次,最可行的方法应该是改变轴的结构。按等强度设计,合理利用结构。但这个貌似
又有点行不通。很多情况,结构就已经定了。本来轴就是圆形的,不可能改成方形的吧?
  其他方法,像热处理,好像对扭转强度影响不大,就那么一点点的提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各位大大在平时设计的过程中,你们通常是怎么考虑扭转强度的呢?

网友:
锻造

网友(点评):
不能够吧?我想锻件只是使得材料更加紧实,减少材料内部结构的疏松,晶粒更细。流线完整.这主要是提高了零件的塑性和力学性能。至于抗扭,还是没多大作用吧

网友:
即使一样是圆的也可以改的啊,比如空心轴的和实心轴扭矩的就不一样啦,还有改成阶梯轴或偏心轴或曲轴等等!根据载荷的位置和大小来合理安排截面长度和直径、形状!从而控制抗扭截面系数,从而控制扭矩啊,满足强度要求,都行的!楼主!呵呵!

网友(点评):
很对,空心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网友(点评):
其实空心轴按照计算下来跟实心轴抗扭截面系数差不多,如果你从成本考虑的话,空心轴更省材料,便宜点而已

网友:
大部分观点同意,但是其中有一条是错的,材料的热处理对材料的力学性能影响很大,很多质量事故都是由于热处理引起的,淬火回火后250HW和350HBW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网友:
关于这些问题,我觉得一定要抓住根源,才能事半而功倍。轴的扭转大家不陌生,应该都知道τ=AT/w<[τ],然后我们会发现,在工况和载荷一定的情况下,轴的抗扭强度和材料强度有关以及材料形状(抗扭截面系数)。

网友(2013-01-25):
增大极截面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