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中怎么让图中的杆在拉伸的时候出不来 表达的不太清楚

楼主(2012-12-21):
如图

楼主:
图发错了 应该是这个

网友A:
SW  里面是这个

网友:
是的,用三楼的方法:高级配合--确定最大距离和最小距离,上面那个为实时距离,介于最大和最小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  里面是这个

我用的pro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roe

高级装配完以后别确定,在新建一个装配方式,生成一个固定值(0以上不等,最好不要让杆出来的位置)然后在底下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给一个限位值就可以了。然后拖动拉杆,就会在你给的值区间运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roe

原理一样

网友:
配合为“圆柱”,里面有平移轴行程限制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