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球面,顶部为什么会有一小块凹下去了?中心14的位置

楼主(2012-12-21):
(图片)

网友:
贴出程序撒!~

楼主:
法拉克的系统,只是走了一个圆弧,没用刀补,中间老是有那么几丝凹下去了,手感觉不到,用三坐标测出来的、、

网友:
编程时算上刀尖把~~~~~~~~!

网友:
这个必须要出程序了。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的,2个毛病,一是中心无线速度,二是没有算上刀尖R

网友:
你的刀具是不是没有对中心啊!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加工有没有补正,有3次量床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