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柱度和圆跳动之间的差别,望资深前辈讲解

楼主(2012-12-21):
本人对圆柱度和圆跳动这两个形位公差的理解很模糊,不知道他们之间除了定义之间的区别以外在使用上有什么明确的差别么?望前辈、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个人浅见:
圆跳动是被测圆与基原之间的跳动,可简单的理解为两个圆的跳动差,
圆柱度是在被测要素上取N个圆,评价者N个园的跳动区间。

高技术的,对测量不是特别通,还望高手们给与指点和补充

楼主:
圆跳动是限定加工后圆柱面上取任意圆洁面与基圆之间的差值?圆柱度是限定加工后圆柱横截面上任意两圆之间差值?

网友B:
简单地讲圆柱度就是单讲圆柱外表面的实际轮廓与理想轮廓的差异,就是假想用最大极限与最小两个极限两个圆柱来限定实际圆柱的轮廓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合格。指圆柱外形的要求。

跳动是一项综合性的误差项目,反映被测要素的形状和位置误差。

他们的区别是:圆跳动公差带与圆柱度公差带相同,可以利用圆跳动公差控制圆柱度误差。还能反映出端面、圆柱面对于基准轴的垂直、平行误差。

总的来讲,圆跳动测量比圆柱度测量要全面,甚至可以包括他。

明显的差异是圆跳动公差是依据基准轴来测量的;而圆柱度公差测量是没有基准轴的。

网友C: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而圆跳动是位置公差,实际上全跳动才是综合控制圆柱度和同轴度的因素,也就是全跳动是有基准的基准是轴线,而圆柱度不需要基准,一根轴圆柱度满足了加工要求但是全跳动可能会超差,若全跳动控制好了轴的圆柱度肯定没问题;而楼主所说的圆度应该是控制同轴度和圆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讲圆柱度就是单讲圆柱外表面的实际轮廓与理想轮廓的差异,就是假想用最大极限与最小两个极限两个圆柱 ...

谢谢你的讲解,收益匪浅啊,以后不干乱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而圆跳动是位置公差,实际上全跳动才是综合控制圆柱度和同轴度的因素,也就是全跳动是有 ...

谢谢指教,

网友D: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它的公差值是两个同心圆之间的距离。它只跟尺寸公差具有关联。测量仪器:圆度仪。
圆跳动是位置公差,它的公差值是圆柱某个径向截面上相对于回转基准的最大最小偏移量。它跟尺寸公差和基准都有关联。测量仪器:跳动仪。

网友(点评):
说的挺详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它的公差值是两个同心圆之间的距离。它只跟尺寸公差具有关联。测量仪器:圆度仪。
圆跳 ...

谢谢指教

网友(2013-06-13):
在机械手册上可以查到。

网友:
说的很深入 不错

网友(2013-11-29):
这也是我的问题,很有收获。

网友:
圆跳动公差是被测要素在某一固定参考点绕基准轴线旋转一周(零件和测量仪器件无轴向位移)时,指示器值所允许的最大变动量。
而圆柱度相当于是多个圆跳动公差,然后取最大和最小的差值作为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浅见:
圆跳动是被测圆与基原之间的跳动,可简单的理解为两个圆的跳动差,
圆柱度是在被测要素上取N个 ...

圆跳动相当于实际圆与一个理想圆的相似程度,是由一个能包容这个实际圆的最小圆和一个能填充满这个理想圆的最大圆之间的半径差。圆柱度是相当于既要保证N个实际圆的圆跳动,还要保证这N个圆的圆心尽可能地在一条直线上。比如,单个圆就算是真圆,如果圆心偏离其它圆太远,圆柱度也不好。从最后结果来看,就是要保证所有圆都在一个能包容这些圆的最小圆柱面内,并在一个能填充这些圆的最大圆柱面外。就象仪仗队,每个人个头差不多,但是站不到一条线上,就不整齐;或者,大家都能站在一条线上,可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也不好看,同样感觉不到整齐划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但没在意,今天看了很有收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