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工件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12-21):
图中的工件为柱塞,做学校工艺报告要写加工方法,想请问各位前辈,柱塞中间的矩形槽是怎样加工出来的?是用矩形切槽刀一刀一刀地切吗?这样效率岂不是很低?还有槽如果切出来之后是怎样进行精加工呢?谢谢各位!(画图经验不多,图中的错误请各位前辈指出了!)

网友A:
明显是都没有标直径符号

网友:
中间槽你XZ方向都可以预留精加工余量,最后用且切槽刀走一遍轮廓不就好了

网友B:
公差都没有的东西要什么精加工呢??切槽刀些右端,有一定宽度后用35度菱形刀车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没公差,但有同心度和跳动要求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这个件的设计意图是什么,同心度和跳动和精不精加工有什么关系呢??粗加工也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

网友C:
哪来的矩形槽啊?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别太较真,表述不太清楚而已,直径符号都没有呢,明白意思就好

网友:
给个俯视图吧

网友:
工件的精加工要磨的中间也磨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都没有标直径符号

是啊!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不是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矩形槽啊?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不好意思了,我以为中间的低下去那一级就叫做矩形槽了。请问应该是叫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都没有的东西要什么精加工呢??切槽刀些右端,有一定宽度后用35度菱形刀车出来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了,这里中间的槽的确是不用精加工。我是说如果要精加工的话要怎样做,应该不能全部都精加工吧。因为没有留出来越程槽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怎么精加工了,车的话只能是两把刀的尺寸要车到一致。磨的话你能能是修砂轮了,把砂轮修成倒锥。不然真的没办法精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