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短长轴控制总长。

楼主(2012-12-21):
手头有批活,Φ30×200的到Φ30×600长的。请问如何控制总长在数控车床上。主轴里塞一个靠的东西吗?不过600长伸到外面就很长了。求大神!

网友:
用刀架定位

网友(点评):
请看明白他想问的后,你再想明白了后回答别人OK?答非所问

网友A:
2楼正解!可以把料从主轴这边进料(太长的话,车个套子塞进主轴筒里面都可以的)。用刀架的其中一个地方定位就可以了,加工一个抽一次。注意换刀点和加工中的振刀,实在不行就加顶尖吧…………

网友(点评):
请看明白他想问的后,你再想明白了后回答别人OK?答非所问。。。。。。

楼主:
都理解错了。我是说批量大,然后一根一根一样长的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可以把料从主轴这边进料(太长的话,车个套子塞进主轴筒里面都可以的)。用刀架的其中一个地方定位 ...

呵呵呵……看来是我理解错了,没看清楚,抱歉……画蛇添足了……

网友B:
如果是量产,只有在数控车床上稍做改进。在主轴孔里边(太长可以在主轴孔以外)加一个定位块,此塞子必须根据你的机床结构,与机床可靠连接,就像你的舌头和口腔,它们永不分离。请教你们厂的老师傅吧,这个真的简单。

网友(点评):
唉,此定位的莫氏锥套呢,买车床时就在附件里面,和尾座的莫氏一样的。往主轴洞里一插,

网友(点评):
唉,此定位的莫氏锥套呢,买车床时就在附件里面,和尾座的莫氏一样的。往主轴洞里一插,

网友(点评):
按错了,主轴孔里是和这个套配合的,如果套不够长,加锥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量产,只有在数控车床上稍做改进。在主轴孔里边(太长可以在主轴孔以外)加一个定位块,此塞子必须根 ...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不知道主轴末端好不好套东西。

网友(2013-05-19):
来看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