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价格

楼主(2012-12-21):
那位朋友熟悉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价格啊 。比如,松下2KW电机+驱动器

网友:
大家都想知道,你公司没采购??询价嘛,不过最好是知情人把200到1kw的电机加驱动器价格都贴出来

网友(点评):
老兄你 太贪了

网友:
刚好今天收到一份报价,伺服电机型号为: 安川SGMAV-04A DD 6C, 驱动器
SGDV-2R8F,功率: 40 0 W, 额定扭矩为: 1.27 Nm, 额定转
速3000rpm,电源电压AC200V,直轴带键带螺孔,20 位增量型
编码器,电机带制动。  人民币 6100元,
你可以向相关经销商询价下!!

网友:
我们这边也买了一个伺服电机,型号是安川, 驱动器
功率: 40 0 W, 额定扭矩为: 1.27 Nm, 额定转
速3000rpm,电源电压AC200V,直轴带键带螺孔,20 位增量型
编码器,好像3000多块钱吧!

网友:
随便在阿里巴巴或者网上找一个供应商,然后打个电话过去,价格就过来了,尤其像松下这种很常见的电机。其中,影响价格的是功率数、编码器的精度,以及是否带制动器,一般带制动器+1000元,详细价格各级供应商以及你的需求数量差距很大的。

网友:
三楼和四楼价格差一倍啊?

网友:
400W的三菱的4000多,松下的便宜点,还包电源线,编码器线。安川比三菱的稍贵。但不会超过4500.100W的松下2600,三菱三千多,不含线

网友:
都好贵啊

楼主:
有没有超过1KW的伺服电机的报价啊

网友:
是很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