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工件外圆凹凸不平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1):
我们公司对偏心工件进行加工,工件用偏心工装装夹,工件加工长度为17mm,分粗精车加工,加工余量0.75mm,车出来的产品在一台机床上面发现工件表面凹凸不平,百分表打在上面,低的地方小了0.1单边,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愿意造成的,和丝杆有没关系?

网友A:
精车余量少了

网友:
是不是在另一台车床上没有装好?

网友(点评):
在另一台车床没有装好?是不说这台机床的工装没装好呢?可以肯定工装已经装好了,换了产品要更换工装的,可是产品还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夹紧,松了

网友:
检查一下导轨

网友B:
没夹紧吧,车床精度不会这么差的

网友C:
工装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装有没有问题

工装应该没问题,只有一台机床出现这样的问题,各种偏心的产品都会出现,基本可以排除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夹紧吧,车床精度不会这么差的

工件确定夹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余量少了

精车余量的话所有机床都一样,只有一太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轨道问题

网友:
车床主轴间隙大吗?导轨划伤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主轴间隙已经看过了是好的,那就是导轨原因了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说的是数控 还是普车 如果是普车 丝杠上面的齿条磨损严重 或两根齿条间的间隙过大都会有这种情况。主轴间隙 串动 跳动 。导轨磨损,再就是中滑板螺母间隙。耐心的找找原因。

网友(点评):
是数车出现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普车,最可能的问题是中拖板间隙过大,调整塞铁间隙和丝杠螺母间隙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恩,明天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