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加工,请教

楼主(2012-12-21):
孔径21.5加0.05深115光度不好达不到1.6,怎么办?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内园磨6 G! z$ K+ q; P( k8 ?

网友:
铰刀铰也可以吧,推荐楼上的答案

网友:
在刀具上想办法,钛合金还是比较好加工的。

网友:
应该精镗就能达到,参数上想想办法吧,比如提高切速,降低进给

网友:
在刀具上想办法把,你哪不算深,找山特的刀具吧

网友:
内圆磨肯定没问题

网友:
选好刀具配合好走刀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