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高度尺?

楼主(2012-12-21):
批量零件高度24+0.04mm,需要按高度24mm每增加0.01mm分为1组,请教这应该选啥样的高度尺啥等级材料的平台,才能保证我分得准?
另外还有个零件上有个沉孔,也需要这样分组,我用什么样的深度尺呢?
初涉此行,还望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用比较法测量,架千分表,需要量块、表架、表座、大理石平台0级,也可以用双柱式高度规来取代表架

楼主:
谢谢,我好像明白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呢?就是测量沉孔的深度进行分组。

网友:
沉孔深度使用测深表比较测量

网友:
简易工装加千分表应该很容易分类的。深度的话零件不大,可以机床加工简单工装,加上冲针千分表,定好基准,也是非常快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我太初级了,“测深表”,“冲针千分表”是什么样的我还不清楚。再次感谢!

网友:
百度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