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减速器,密封求助

楼主(2012-12-21):
产品中有一个大型减速器,输出轴因结构需要,一端用滑动轴承,一段用滚动轴承,轴颈在100,公差配合F9/f9,实际加工时配合有时达到D9/f9。密封采用骨架油封,输出轴水平安装时易发生泄露,竖直时不会。

请问各位大侠,有无好的密封方式可以抵御水平安装时重力带来的偏心引起的泄露呢?

网友A:
一端?一段?输出轴用两种轴承?能不能说清楚一些?
另外,一般骨架油封不和滑动轴承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端?一段?输出轴用两种轴承?能不能说清楚一些?
另外,一般骨架油封不和滑动轴承一起用

是一端,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因为结构问题,没法两端都用滚动轴承。转速特别低,所以也不是两端都用滑动轴承。两端都用骨架密封了。横向放置漏油。

网友:
滑动轴承的旋转件是浮动的,骨架油封肯定会泄露的

你试一试VD形橡胶密封圈JB/T 6994-1993
可以查一下设计手册P10-360(第五版第3卷)
这种是端面密封

祝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