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您的高压釜电控箱是用什么来散热?

楼主(2012-12-21):
各位,夏天您的高压釜电控箱是用什么来散热???
------请指教

网友:
你的电柜没装空调?

网友:
设个空调房!

网友:
我最近也听客户说到我们设备有这个问题,客户厂房密闭,我们的电控箱只有两端有排风扇,又靠墙放置,导致里面温度很高。所以我们有时会在电箱顶部加装简易空调。我特意到看了鬼子做的电箱,他们除了两端有排气扇之外,每个门上都装了排风扇,客户使用说鬼子的这种做法效果很好。我是做表面处理设备的,电箱的体积比较大。呵呵,互相交流一下。

楼主:
原理表面处理设备也存在这个问题啊。。。。
还有设备存在这个问题呢??
哪位哥知道?
一起交流下啊

网友:
我们福耀厂里自己做的电柜全部有空调

网友(2013-11-06):
一般电柜都设有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