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种模型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12-22):
1,洗发水瓶身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2瓶身上的文字是怎样写上去的?

如果是机械零件,容不容易达到这种效果?PS:嘻嘻,没有做广告哦~~凑合着吧,没有安装美图~~~P

网友:
晕,那字是贴上去的

网友:
瓶身是吹塑的,瓶身上的字是直接喷涂上的

网友:
我知道矿泉水瓶是用气压在模具吹出来的,这个可能也是吧

网友:
吹瓶机做的

网友:
吹瓶,花纹是丝印,猜的,哈哈

网友:
盖子是塑胶模生产的

网友:
机械都搞到塑料上来了,跨界的还真多。塑料的话,丝印、热转印、印刷都可以弄,貌似如果是金属的,印也可以,不过容易掉,要永久,就精雕上去吧,呵呵,只要有钞票,没有办不到。

网友:
还真有点麻烦,这东西下边到是可以用吹塑吹出来,但是上边那个盖子不行啊。我也想问下,到底怎么做的。

网友:
盖子应该是另外一套模具

网友:
模具应该是用五轴联动加工出的,

瓶子是吹塑,坯子可能是注塑也可能是挤出,注塑的话,注射成试管一样的样子,挤出的话就是管子,分别叫注吹与挤吹

然后把这小管子加到模具中,在一定温度下用压缩空气压到模具上,定型,开模,就好了。

文字一般是贴上去的,印的话,就是一串印刷棍,一个负责一个颜色,挨着印上去,挨着热风吹干。不过,外形不规则的恐怕不太好印。马甲袋就是这种方法印的。

不过 理论,纯理论啊,,注塑与挤出还能瞎白活一点,吹瓶就没接触过了

网友:
找了一个吹瓶机的视频

我学校车间有台注塑机,原理应该都差不多吧。
老师讲的原理是,先加入塑料的原料(颗粒状的)加热融化,然后喷入模具内,模具内塑料冷却后就可取出。主要就是看模具的形状了,老师说平时用的塑料脸盆,塑料板凳,手机外壳,饮料瓶等基本就是这么做的了。

网友:
吹塑啦,肯定是吹塑。瓶身吹塑。瓶盖就是注塑。图案文字什么的那就不好说的。我只知道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