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密封圈,结构需要设计吗?

楼主(2012-12-22):
轴承座是SN200系列。请问这种密封圈叫什么?
在密封圈的位置,轴上需要挖槽吗?
那我问一下哈,这种圈是压在轴上形成密封吧?那不随轴转动在轴上摩擦吗?

网友:
毛毡密封,不挖槽

网友:
标准件   会选用即可

网友:
找个手册 上面各种尺寸都有啊

网友A:
这种毡圈密封,轴上无须开槽,这槽开在端盖或轴承座上,设计手册上有槽的标准!

网友(点评):
那我问一下哈,这种圈是压在轴上形成密封吧?那不随轴转动在轴上摩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毡圈密封,轴上无须开槽,这槽开在端盖或轴承座上,设计手册上有槽的标准!

是的不随轴转动,在轴上摩擦。

网友:
有摩擦怎么了?

网友:
开在内孔上的槽是梯形截面的(如你图所示),毡圈在自然状态下是矩形截面的,配入后自然是一个过盈状态。

网友:
不挖,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