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尼龙齿轮用什么润滑油好

楼主(2012-12-22):
输出转速是2800转,大齿轮材料是尼龙,小齿轮是40Gr,用什么油润滑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两种齿轮用不同的材料,摩擦怎样?同样材料两个物体摩擦是不是比不同材料的摩擦要好一些呢?

网友(点评):
我们也用到过尼龙齿轮,尼龙66,但大小都用尼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齿轮用不同的材料,摩擦怎样?同样材料两个物体摩擦是不是比不同材料的摩擦要好一些呢?

谢谢你的回答。我们小的用的是齿轮轴,

网友B:
我这边也有类似的结构,不过速度负载没有那么高,------自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有类似的结构,不过速度负载没有那么高,------自润滑

谢谢回复。我们先用齿轮油,后用液压油感觉效果好一些

网友(点评):
你这还能两种油混合用啊!这样不好

网友(点评):
不二越的轴承样本上说过,两种不同的润滑脂,混合在一起,会变成一种效果极差的润滑脂。。

网友:
用过润肤露,嘎啦油,效果都挺好
效果好于齿轮油.

网友C:
如果是有润滑箱,可以使用二硫化钼润滑脂,如果是开式结构,一般不用润滑脂或是涂很少量的润滑脂。因为,转速高(准确说应该是线速度)离心力大,润滑脂涂多了会甩出来,起不到作用。

网友(2013-12-08):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有润滑箱,可以使用二硫化钼润滑脂,如果是开式结构,一般不用润滑脂或是涂很少量的润滑脂。因为,转 ...

对于开示结构如果不用润滑脂,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无润滑状态下齿轮不是更快磨损?望指教

网友:
大部分都是使用润滑脂,关键是看工作状态,如果低速、间歇使用、轻载,工作环境在室内,温度变化不大,也可以在无油润滑状态下使用,无油时,噪音会大一点。

网友:
没有润滑剂,肯定寿命要少一些。也可以考虑使用固体润滑剂,但是不要使用粉状的,主要是污染环境太脏。

网友:
我们用特种白色润滑脂。。也是尼龙配40Cr。。。尼龙蜗轮配40Cr蜗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先用齿轮油,后用液压油感觉效果好一些

混油需要原则,代用油也需要谨慎

网友:
有专门的润滑脂,网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齿轮用不同的材料,摩擦怎样?同样材料两个物体摩擦是不是比不同材料的摩擦要好一些呢?

相同材料摩损比不同材料磨损严重

网友(2018-05-24):
限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