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装配工艺合理性,请教

楼主(2012-12-22):
如图,拉杆长600,主轴长400,拉杆直径6mm,主轴上的深孔直径8mm,设计目的是拉杆能在主轴中间自由滑动,希望前端6mm粗的部分不与主轴相接触,但拉杆这么长,杆与孔的直径差才2mm,能保证装配后杆不与主轴接触吗,那在形位公差设置上要注意哪些呢。还有,如果拉杆上6mm的轴与主轴的深孔有接触,会不会影响拉杆的滑动。
谢谢提醒,拉杆从右边穿主轴穿过去,定位在主轴右边,就是图片右侧边,那块粗点,与主轴是间隙配合,是拉杆受水平力,移动距离30,速度很慢。如何拉或推这个拉杆不必考虑,已有方案,就是拉杆这么长,主轴深孔也长,就是加工能保证,装配时会不会出意外,这个拉杆相当于悬臂梁了,光靠右侧定位,左边会不会搭了下来

网友:
怎么不加一个线性模组?

网友(点评):
与我问的装配工艺合理性有什么关系,动力源不在本帖讨论范围内。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有关系啊,拉杆与主轴之间的如何支撑的

网友:
拉杆与主轴之间如何安装?如何定位?拉杆的受力情况如何?移动速度?这些情况没有交代清楚,如何分析啊

网友:
给的条件太少了,不好判断,理论上讲只要拉杆和主轴同心就不会接触,但是即便接触也问题不大啊,在拉杆的前端倒个圆角不就好了吗,不会影响拉杆的滑动的。

网友:
有点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