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套冲厚板材的模具,如何优化

楼主(2012-12-22):
我自己设计的模具,感觉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材质选择,热处理方面,模具设计方面。
主要用于冲Q235板材,厚度10,也有Q345的,现在都是一样的模具。冲20万件,模座塌陷。自己感觉H13不合适,这是做模具建议的。冲头是不是该选CR12MOV,热处理硬度多少?谢谢啦

网友A:
楼主的下型结构有问题。

冲裁力最少是29吨力,再加上成形力(图上木有表示,仅是猜测)后,下模座的结构就可能承受不了这些力,凹陷就是必然的。

木有足够数据下的建议,
1、将刀片改为凸型整体或加凸缘,以增加与下模座的接触面积;
2、将下模座的凸出部分去除,改凹型或配合凸缘的凹形,并将中间的孔径缩小,直径30.0就足够(最小值27.0)

网友:
  H13一般应用于塑料注射模,特别是金属压铸模。属于热作模具钢。这样的金属材料,属于中碳钢,强度高,但是硬度作为冲压模具来说就偏软了。10MM的板材冲压,估计冲压力很大,产生塌陷有可能。改用CO12MOV应该是正确的。
另外针对不同的材料的热处理工艺,建议楼主应该征求专业热处理供应商的专业建议以及材料生产商的技术资料说明。各类材料的热处理数据及相关曲线很容易找到的。
有关模具结构,LAOYAO大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也非常专业!

网友:
楼主冲压的板材10MM厚?不知道是冲孔还是啥?

一次冲切很难哦,从你的参数来看,模具材料是不到位的,结构有问题!从你凹模和模座的结构受力是有问题的,漏料空间过大,凹模和模座接触面积小,不塌陷才怪!如果是冲孔你没有卸料机构,Cr12MoV淬火临界点是62度再高了就易崩裂。可以选择Cr12MoV锻件做冲头及凹模(刀口)稳定性好!!如果是10MM板材最好是两三次冲压出来,一次冲压的话对模具损伤过大。别说20万件,2万件下来模具估计离报废不远了。结构加以改进,模具材料更换。

网友:
很复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冲压模具最好用Cr12MoV常用材料!

网友(点评):
鹦鹉已经学会跟说

网友:
我看是把凹模的刀口减少一点,大概在十一个毫米的刀口,我说的是厚度,其余的是把内径加大0.3左右,你的间隙可以放大1.65毫米,这样可以把的冲载力减小,Cr12MoV是很好的模具材料,要是你看不懂的话你不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材料参数,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来热处理,热处理有很多。真空的热处理,什么参碳和氮的,很有是深冷的热处理等要处理到多少度,Cr12MoV模具材料处理到HRC53-58是最好的

网友:
有类似应用,持续关注中。。。

楼主:
谢谢各位,先回复,在研究哈

楼主:
有个地方我没说明白,凹陷的部位我又重新标了一下,图中红色部位

网友(点评):
凹陷是因上型撞击到下模座所致。 又是提问说不清楚的一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下型结构有问题。

冲裁力最少是29吨力,再加上成形力(图上木有表示,仅是猜测)后,下模座的结构 ...

我的刀片是好几个规格,最大的直径30,按您的意思,落料口我留到34就可以吧,
还有凹陷的地方我又重新标了一下,您看看,我感觉是模具设计问题,要不就再把下模的硬度调高点?还是换个下模的材质?再次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个地方我没说明白,凹陷的部位我又重新标了一下,图中红色部位

谢谢liaoyao大师的点评,我明白了,冲床的问题,谢谢。

网友:
凹模和冲头该用DC53热处理60度,废料孔缩小。

网友:
您好  我司专业生产:数控板剪机刀片 数控折弯机模具 数控转塔模具
联系电话:13956226882   邮箱:976455942@qq.com     联系人:石欢    金方圆数控转塔模具生产基地
欢迎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