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面是什么处理方法?

楼主(2012-12-22):
请教社友,这个台面是什么表面处理方法?最好详细一些。
再描述一下,表面像是一种漆,焊装夹具底座上也是这种样子。

网友:
最简单的加工,铣的!!!!!

网友:
飞一刀,镀铬

网友:
应该是盘铣刀铣平面,粗铣能达光洁度12.5-3.2

网友(点评):
刀痕都很清晰。当然,为了防锈,可以涂层防锈油!

网友(点评):
不是防锈油,问的是表面处理方法,不是加工方法

网友:
表面处理有很多!镀层、喷涂、喷砂等等!楼主机架是喷塑,比较好看、绝缘、防锈。镀层(电镀)大件不合算。喷砂处理后表面是亚光面,适合铝合金之类的金属。喷塑是表面喷层树脂。

网友(点评):
这个加工台面一般不喷塑吧,是不是喷的清漆。表面有点淡黄,还能看清加工的纹路。

网友(点评):
大侠的目的是啥?好看?防锈?耐磨?绝缘?

网友:
感觉用了一点防锈油,别的没有处理呀。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清漆,并没有其他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你那里台面做过类似的处理吗?

网友:
就是金色的清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清漆,并没有其他表面处理

之前客户有要求的喷清漆的,看起来跟这个差不多,颜色淡了些,也是加工过的面,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

网友(点评):
清漆是常用在家具上的吧?

网友:
喷沙或者镀成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