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怎么加画立体图?

楼主(2012-12-22):
在国外的上些图纸上,边上一般有一个立体图,也可能是二个不同视向的轴测图,这个是怎么现上去的,用的什么软件?或用UG画好立体图后怎么加到图纸上?

网友:
UG没用过,但各种软件应该没什么差别。在零件3D中定义一个你想要的视图方向,在图纸上把这个视图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
三维软件出工程图,很容易导入立体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UG还是solidworks,都可以在生成平面图纸的时候添加你想要的轴测图
一些看起来很复杂的零件3D图应该 ...

我是想要在图纸框的如A2的图框内(边上有三视图的图纸)加画立体图,不是在没有图框的界面上生成立体图!!

网友B:
我一般用下面两种方法,你看看是你所说的吗
第一种

第二种方法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cwMTc5fDk5YTQ2ODk3fDE3NTQ0MDg4MjN8MHw%3D

我用UG画的轴测立体图,导出成DWG格式后,怎么成线条了,不是一个整体了,请老师们指导一下了!谢了!!!

网友(点评):
注意查看对象的属性,线条还是实体别光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下面两种方法,你看看是你所说的吗
第一种

是的,就是这样的图,你是在CAD中画的三维图吗?这三维图能不能从UG之类导入啊?我从UG导出成DWG格式后,都成线条了?还有是不是这个方法一定要在图纸空间里生成的啊?模型空间不行的吗?请教了,谢了!!

网友(点评):
模型空间出图的话,把相应的视图移到图框相应的位置即可。

网友:
找张简单的模型空间出的图纸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的图,你是在CAD中画的三维图吗?这三维图能不能从UG之类导入啊?我从UG导出成DWG格式后 ...

我这是在CAD中做的3D图形,再用3D图生产平面2维视图,我也用过从SW中导入到CAD中的实体出图。第一种方法在模型中出图是可以用的,第二种我没有试过。我都习惯了在布局中出工程图,这样又快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