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除膜一般是用什么样的砂轮

楼主(2012-12-22):
玻璃除膜一般是用什么样的砂轮呀?我需要设计一款除膜切割机!但是砂轮选择不是很了解?有供应商或同行的兄弟们知道吗?

网友A:
除膜轮都有现成的,我们用的是15厚的BK轮,你可以去卖玻璃磨边机配件的地方看看,很多的。
切割线上加除膜还没见过。一般有的磨边机上也会加个除膜轮。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2013-02-27):
引用 网友A:
除膜轮都有现成的,我们用的是15厚的BK轮,你可以去卖玻璃磨边机配件的地方看看,很多的。
切割线上加除膜 ...

谢谢指点,我尝试找一下好的轮子看,因为这个轮子对这个厚薄重心要求很好!所以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