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核缸筒螺纹及缸筒壁厚 附图

楼主(2012-12-22):
一油缸缸筒内径为40mm,活塞杆径为20mm,工作压力为10MPa.做一油缸,因为厂家限制缸筒外径为50,在才我采用了缸筒与导向套螺纹连接的方式。请专家给校核一下安全性能???

网友:
找本书,自己校核去吧。把校核过程贴上来,懂行的人就会给你指点下。否则这样别人理都懒得理你。

网友:
这个问题,在你的帖子“关于螺纹大小及螺纹长度的校核”里已经讨论过,可以过去看一看。
用缸筒螺纹做油缸端盖连接,如果用一般典范的设计,在非特高压情况下,其强度可以不必再核算。除非是缸筒壁特别薄或连结螺纹为特别的细牙或特别特别短的情况。
所贴图纸有错,油缸没有缸盖和缸筒间的密封。油缸如果是个只有活塞无杆侧通油的单作用油缸,那么活塞杆的密封可以不用。但不管是是双作用油缸还是单作用油缸,用螺纹定心不好。缸盖应当有一段圆柱,用来与缸筒内孔配合。可以适当缩短一点螺纹长度加上。缸筒和缸盖间需要密封的话,O型密封圈槽就做在这段圆柱面上。
由于油缸壁薄,不必拘泥于螺纹一定要符合标准系列数值。本例而言,螺纹也许可以改成M43*2。

楼主:
嘿嘿。我只是发了个大概。我只想校核一下这个螺纹的大小。它是个普通的工程缸。该有的密封我都放上了。只是贴这个图时我没有选。

楼主:
现在我知道如果去校核螺纹的大小了,就是不知道这个缸筒外圆50,螺纹M45X1.5,壁厚(50-45)/2=2.5,这个2.5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