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结构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12-22):
注:错别字应是“毡圈”
轴承座为SN200系列
第一道矩形槽是放毡圈密封,那第二道弧形槽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装毛毡圈的吧?

网友:
看美女,没看明白,难道是越程槽

网友(点评):
估计也是,铸出来的越程槽,不用加工。

网友:
不知道那段加不加工,不加工的话估计是减少应力集中,壁厚过渡段。

网友:
没看明白,估计应力集中之类的

网友:
铸出来的越程槽,有利于铸造

网友:
越程槽吧,楼上都这么说了,呵呵

网友:
是否是储油槽?

网友A:
就像你的身材样,有曲线,好看呗

网友:
应该是O型动密封圈吧,

网友(点评):
O型密封圈也用矩形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的身材样,有曲线,好看呗

网友:
油封。
第一道是防尘的。

网友:
安装轴承挡圈的槽子吧,应该是固定到调心滚子轴承上用的,什么设备呀?好像是磨机的主轴承^_^

网友:
就是越程槽或者退刀槽,做清角用的。

网友(2013-01-25):
看不懂,应该是越程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