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自锁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现在有一个蜗轮蜗杆机构,蜗杆为单头,导程角3°,满足自锁功能。蜗轮为直齿。
这种情况下蜗杆能否正反转?  也就是,在蜗杆的带动下,蜗轮能否实现两个不同方向的转动?

网友:
完全可以。所谓自锁是蜗杆转带动我轮转,但蜗轮转不带动蜗杆转。所以绝大多数涡轮蜗杆都能自锁。单头蜗杆越容易自锁,自锁跟导程角有关还跟材料有关。我理解的自锁跟你有很大的差别,在此也求个证实

网友A:
完全可以正反转,正如楼上所说的自锁是蜗杆能带动蜗轮转动,而蜗轮不能带动蜗杆转动,一般来说导程角小于7度的蜗杆自锁性比较好...跟材料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正反转,正如楼上所说的自锁是蜗杆能带动蜗轮转动,而蜗轮不能带动蜗杆转动,一般来说导程角小于7度的 ...

课本上说的是3°30′勒,是工程实际中放大到7°吗?

网友(点评):
7°就死定了

网友(点评):
看摩擦副的摩擦系数和使用工况,例如有没有振动出现

网友:
导程角不大于3.30蜗轮蜗杆减速机具有相对自锁行,

网友:
可以的。所谓自锁是指不能象齿轮那样逆向传动。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过用POM做蜗轮蜗杆,然后在-10度下面性能测试过,求解

网友:
自锁不仅和导程角有关,还和摩擦系数有关。市场上很多蜗轮蜗杆减速机,因为传动效率的原因,并不能很好的自锁。当然,不能把这个自锁功能挡刹车用。

网友:
自锁不自锁,与以下几点有关系:
1.导程角
2.摩擦副的摩擦系数
3.工况。例如是否有振动
4.压力角,这个资料中没有看到提起的,很容易被忽略
以上几点可以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