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型钢冷锯生产工艺

楼主(2012-12-22):
       刚有以前的同事电话询问型钢定尺冷锯的生产工艺,虽然都离开了小钢厂,但都还在冶金行业混着。他现所在的小钢厂遇到了这个技术难题,能帮得到的就帮一把,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以前小型钢厂都是热锯的,但冷却--矫直以后,型钢就会变得长短不一。现在采用的是定尺冷锯,但用的设备是那种机械加工下料用的小带锯锯床,效率非常低,而且带锯损耗非常快,成本大大增加。

     请教一下大钢厂型钢定尺冷锯的生产工艺,用的是什么设备和锯片,效率如何?

网友:
可以用飞剪飞冲,,,,,,瞎说,仅供参考。

网友A:
国外有用钢锯片的,镶嵌硬质合金,加冷却,锯机的机构都一样,主要是那个锯片,寿命低就玩不了,这样成本就太高,

大部分小型钢是砂轮锯,总成本比较低,但大断面不行,还是要进口锯片,其它没有什么了,

想低成本,又有高效率,基本没有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有用钢锯片的,镶嵌硬质合金,加冷却,锯机的机构都一样,主要是那个锯片,寿命低就玩不了,这样成本就 ...

谢谢大神!
镶嵌硬质合金的锯片,都是进口的玩意,那种小钢厂,根本玩不转。国内有采用侧隙锯片的,据说效果还不错,但也只是在避免闷车上有所突破,寿命还是一样的。
俺佩服小老板们锲而不舍的精神,这边被整垮,那边还敢一再的不惜血本继续投资,难道钢市的春天要来了 ?

网友(2013-03-22):
除了锯片,锯切机也是关键,机头不行,锯切的时候有震动,再好的片子上去都立即崩成8瓣

网友:
国标范围内定尺,热锯精度足够了。冷锯消耗大,我们只是特殊供货条件才使用。

网友B:
试问楼主:何为“冷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问楼主:何为“冷锯”?

“冷锯”是相对于“热锯”而言。热锯——摩擦锯也!

网友(2013-05-13):
同意二楼,可以用飞剪。我们现在H型钢生产线上就用的随动液压飞剪,效率很高。

网友C(2013-06-24):
我这里有镶嵌的硬质合金圆锯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冷锯,现在冷锯机主要有

  锋和 / fongho           昆山合济 / everising           日本津根 / Tsune           Behringer-Eisele
  宽泰 / kentai           美佳 / mega           德国 / Kasto           Amada
  恩德 / anderson           Noritake           Kaltenbach           I.T.E.C.
  和和 / soco           日本西岛 / Nishijima           Sinico           德国EISELE

补充内容 (2013-6-24 16:47):
请问是哪家企业?谢谢

网友(点评):
张家港有一家外资。你报材质、尺寸规格等要求,他们提供最佳工艺数据、锯片、锯片重磨等保证效益最高。

网友(点评):
等我给你找找!

网友(点评):
www.kinkelder.com.cn

网友(点评):
里面有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镶嵌的硬质合金圆锯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冷锯,现在冷锯机主要有

  锋和 / fongho           昆山合济 ...

看完视频你对“冷锯”就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