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沥青混凝土搅拌机各部件的控制

楼主(2012-12-22):
  通过对间歇式沥青混凝土搅拌机这一设备的结构进行分析,解释了其设计与工作的原理,并着重阐述了各主要部件的控制措施。
  关键词:沥青混凝土搅拌机;部件;控制
  近来,沥青混凝土搅拌机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公路建设,国内、外的沥青混凝土搅拌机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造成沥青混凝土搅拌机的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有的施工单位还购买了国外早已淘汰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故障,无法保证工程质量。
  沥青混凝土搅拌机主要由给(喂)料机、传送皮带、加热滚筒、加热设备、提升机、振动筛、热储料仓、热称料仓、搅拌锅、除尘设备、微机自动系统等设备组成。
  1给料机
  它的传动方式是:调速电机→减速器→链条→辊子→短皮带。调速电机的转速决定短皮带的速度,从而决定生产量。
  沥青混凝土搅拌机的供料部分一般有四个冷料仓(也有五个的),每个冷料仓盛放一种骨料,其下部固定一个给料机。各给料机的基本硬件相同,所以各个给料机的转速比和成品料中各种骨料的配比大致是一样的。转速过快,会使滚筒、加热设备的负荷加大,料温降低,热储料仓的积料过多,顶起振动筛。转速过慢,导致滚筒供给不足,料温升高,搅拌锅等料,生产率降低。
  所以,在生产之前应当根据生产量和配比单,计算出每个调速电机的转数。
  在实际的生产中,给料机上部是锥形的料斗,要注意盛放细骨料的料仓,往往因为潮湿而堵塞。安装间歇式仓壁振动器就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还可以在每个料斗上安装有报警器,避免料斗空料。
  除了用调速电机控制骨料流量外,还可以采用振动器控制,它是靠安装在料仓底部出口附近的振动器改变振荡频率而改变冷料仓的流量。
  2传送皮带给料机
  传送皮带给料机输出的骨料通过输送皮带运送到加热滚筒中。它一般采用电动机或电动滚筒拖动,影响输送的主要参数就是转速。转速快,骨料就输送的快,同一时间内加热滚筒中的骨料就少,加热效果好且节省燃料。转速慢,同一时间内加热滚筒中的骨料就多,加热效果相对变差,还增加燃料消耗。但转速不是决定因素,它只能在小范围内对料温进行调节。
  3加热滚筒
  加热滚筒一般由碳钢制成,有两个支撑环和四个支撑滚轮支撑。它的主要参数:滚筒转速、滚筒倾斜角度、滚筒长度、直径大小、翻料板形状和布置形式等。
  滚筒转速:滚筒的转速对于骨料在滚筒内的加热时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转速稍快,骨料在滚筒内部被翻料板翻转的次数就多,骨料容易形成最佳料帘状态(骨料在滚筒直径方向形成一个均匀的幕帘),加热就越均匀,越省燃料。但当转速过快时,骨料被加热的均匀性就不在增加而且会在离心力、摩擦力的作用下使骨料附着在滚筒壁上而达不到下料口。
  滚筒倾斜角度:在转速一定的情况下,滚筒的安装角度决定着骨料到达滚筒下部出料口的时间,骨料在进入滚筒时,有一个初速度,再加上自身重力的作用(不考虑滚筒内的摩擦力),在滚筒中被翻转加热。所以,在其他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倾斜角度越大,骨料到达滚筒出料口的时间(骨料在滚筒内的加热时间)越短。
  内部翻料板:它的主要作用是翻转滚筒内部的骨料,其形状有齿型、槽型等形状。滚筒在长度方向上可以把滚筒分成三个部分:出料区、主要加热区、进料区。各个部分的翻料板设计的都是不一样的,以适应不同地方的需要。
  滚筒长度、直径大小:滚筒越长、直径越大,内部可以增加翻料板的数量就越多,热容量也就越大。滚筒加热一般都是从一端进行,用鼓风吹,引风吸的方法使热量到达另一端,长滚筒会使热量传导减慢,增加进料区的长度,从而增加热源的消耗。
  4提升机
  提升机大多是垂直的,也有的为了降低搅拌楼体高度,把振动筛、热储料仓、称料仓全部后置于搅拌楼体后部,这样便出现了骨料、称料仓与搅拌锅间“传输级配料”的斜提升机。

网友(2014-05-09):
只能对专业!

网友(2017-12-31):
目前三一的沥青搅拌站口碑很好

网友:
目前的技术都是这样的

网友:
动作迅速有力,气源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