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福里面那个高压水圈打变形了。

楼主(2012-12-22):
奥托福的机,有时里面那端那个水圈用不了几天就被打变形了,会不会是活塞杆顶的,那陶瓷活塞杆有点不同,前端那倒角好小的,约只有1*45度吧,应该不是没有装平,我用的专用工具装的,而且我其它的机也装了不知道多少次都是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是有没有办法倒一下角?如果不是请大家帮我分析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后面的密封块要换,还有活塞杆和油缸盖的同心度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密封块要换,还有活塞杆和油缸盖的同心度有没有问题

请问:密封块是不是就是那个铜饼?还有怎么检查活塞杆和油缸盖的同心度?

网友:
嗯铜块如果上面有深槽要换,这个问题以前有没有过,

楼主:
没有深槽,这台机是我接手别人的,我接手一直是这样。

网友:
人家怕是有毛病处理的吧

楼主:
我想请教东方兄:怎么检查活塞杆和油缸盖的同心度?

网友:
你把坏掉的水圈发个图我看看吧

楼主(2013-04-05):
点击[http://pinyin.cn/1BSxGVC0h37] 查看这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密封块是不是就是那个铜饼?还有怎么检查活塞杆和油缸盖的同心度?

我也有过类似情况,换了密封快好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水密封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