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解读一下这个原理图

楼主(2012-12-22):
这是我工作的工作车走行系统的原理图,求高手帮我解读一下其原理,特别是我标准有1、2的部分,谢谢!急!

网友:
有点意思,这个图!老外的吗?
1部分很简单呀,因为泵是双向的,所以有一个三位换向阀和溢流阀组成泄压回路!
2部分,左侧减压阀是缸行走压力调节,下面这个是和旁边的单向阀一个反向压力,保证左侧减压阀供油时,单向阀关闭!旁边这个截止阀是给补液泵泄压的!缸回油我就没介绍了!
是双向泵,自然两个回路,进油和回油是根据泵的转向决定的!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你画的是撒澳的90系列闭式泵,
一是冲洗阀,用于鄙视系统的散热,补油泵补进冷油,一部分热油通过冲洗阀流回邮箱,防止系统发热严重,
2是多功能阀,最左边的是高压溢流阀,中间那个溢流阀主要起压力消峰作用,防止系统压力冲击过大,中间的单向阀是补油阀,想系统低压回路补油,最右边的那个阀是拖车阀,拖车工况时,打开此法,浆泵的两口接通,使泵自由转动,防止泵憋压

网友:
学习啦。2楼和5楼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是撒澳的90系列闭式泵,
一是冲洗阀,用于鄙视系统的散热,补油泵补进冷油,一部分热油通过冲洗阀流 ...

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我也找了些资料看了,上面说我这个图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冲洗阀,液压油会通过三位三通液控阀,再经后面的溢流阀,然后回到液压马达的壳体内对液压马达散热,然后从泄油口排出回油箱,这个图也没有反应出来,没有搞懂。第二部分中的两个溢流阀好像才是对整个闭式油路泄压的呀,溢流阀旁边的单向阀是补油泵给低压侧补油的。最左边那个溢流阀才是补油泵的泄压阀吧?这是我分析的结果,反正我还没有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是撒澳的90系列闭式泵,
一是冲洗阀,用于鄙视系统的散热,补油泵补进冷油,一部分热油通过冲洗阀流 ...

2的部分中间的那个溢流阀要打开的话,是不是左边的那个溢流阀要先打开才行,那么这两个阀可不可用看成是整个闭式系统的压力限制阀,我要调整系统压力就调左边的那个就行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我也找了些资料看了,上面说我这个图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冲洗阀,液压油会通过三位三通液控阀,再经后面的溢流阀,然后回到液压马达的壳体内对液压马达散热,然后从泄油口排出回油箱,这个图也没有反应出来怎么去的马达壳体,没有搞懂。第二部分中的两个溢流阀好像才是对整个闭式油路泄压的呀?溢流阀旁边的单向阀是补油泵给低压侧补油的。最左边那个溢流阀才是补油泵的泄压阀吧?这是我分析的结果,反正我还没有搞懂!第二部分中,中间那个溢流阀要工作,是不是左边的那个溢流阀要先打开,整个闭式液压系统的压力就是靠左边的那个溢流阀来调节吗?

网友:
呵呵,找时间也要补补液压了

网友:
第一部分认为是这样的,当M1线为进路,M2线为回路时,三位换向阀在液力下动做到上面那个方块位置接通,既M1路(高压路)在溢流保护下工作,反之亦然。 第二部分上下功能一样,M1进路时上面那块工作;M2为进路时下面那块工作。做用是稳压缓冲。 补液泵一个有点帮上面那个三位换向阀助力的意思,还有帮助打开回路单向阀加快回油的作用,最左边单个溢流阀对它起设定压力,溢流保护作用。

网友:
1
2

楼主:
再问大家一下,这个图中,要调整系统压力,该调哪个阀?

网友(点评):
应该是2左边的!不过你的泵是双向定量泵!最大压力是有限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是撒澳的90系列闭式泵,
一是冲洗阀,用于鄙视系统的散热,补油泵补进冷油,一部分热油通过冲洗阀流 ...

非常感谢你!2的部分是多功能阀,你回复中提到了,高压溢流阀,消峰用的溢流阀,单向阀和那个拖车用的阀不都是集成在一块儿的呀,真正到了拖车的时候用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