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钻304不锈钢怎么钻

楼主(2012-12-22):
师傅们;我第一次做304不锈钢的 直径2.4mm的料棒 要钻0.77的孔  孔深4.5mm的  钻头是整体合金钻。求主轴转速 ,进给速度是多少啊     还有有没有好点的钻头 啊??
  加工外圆我用PR930的刀片     要多少转速与进给才合理???

网友:
通孔用钴钻盲孔用合金有高速钻最好,用一般的台钻也要1200转最最关键的是看你加哪种润滑油

楼主:
我用的是斯大A16数控车床.   我用的是整体合金钻.  可是老是断掉,求转速与进给. 怎样才能合理加工,,

网友:
钻孔40-60米的线速度。

楼主:
那主轴转速要多少啊    是不是要步进     主轴转速多少才合理

网友:
我昨天钻304 5.5的材料0.5的横孔深2mm。s2000 F45,直孔我一般S1500 f0.035。一次钻0.5深。PCB钻头无压力,

网友:
外圆S2500以上f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