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板加工

楼主(2012-12-2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叠层板钻孔,材料为Q235,两层板都为25mm厚,孔径27,板间有1mm间隙,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钻孔方式吗(有节拍要求,HSS钻头太慢了)

网友A:
建议使用U钻,效率高,成本低。
最后一张图的加工材料SS400相当于国内的Q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U钻,效率高,成本低。
最后一张图的加工材料SS400相当于国内的Q235

U钻用过,瓦尔特。伊斯卡的都试过,刀片易损耗,导致刀体破损,U钻破空后会留下圆形片状铁屑,在钻入第二层板时刀片与铁屑会同时旋转造成刀片破损。不知OSG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钻用过,瓦尔特。伊斯卡的都试过,刀片易损耗,导致刀体破损,U钻破空后会留下圆形片状铁屑,在钻入第二 ...

参见第一张图,OSG的U钻是有先端角的,其他厂家都是平头的,所以在多层板加工时,最后一层其他厂家是类似于撞掉的,所以会残屑会夹在缝隙中,造成你所说的状况。而OSG的是在钻通第一层板后,先端部分开始钻第二层时,末端还在切削第一层板。
这就是OSG的PHP加工多层板的优势。
PHP另外优势是,内外层使用相同刀片,便于采购、管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第一张图,OSG的U钻是有先端角的,其他厂家都是平头的,所以在多层板加工时,最后一层其他厂家是类似 ...

板间隙有1MM,OSG的尖端高度有1mm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间隙有1MM,OSG的尖端高度有1mm吗

图片上显示最大角为3度,24的直径尖端高度只有0.62mm,所以0.3mm的间隙能钻,1mm就钻不了了吧

网友:
这个要用专门的堆钻的  山特维克有的,这个钻头我公司也可以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间隙有1MM,OSG的尖端高度有1mm吗

我算过直径27的钻尖大概0.72吧,在钻的时候金属肯定会一定形变量,所以基本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