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钻304不锈钢怎么钻

楼主(2012-12-22):
师傅们;我第一次做304不锈钢的 直径2.4mm的料棒 要钻0.77的孔  孔深4.5mm的  钻头是整体合金钻。求主轴转速 ,进给速度是多少啊     还有有没有好点的钻头 啊?? 要步进几次?、; E9 i( C% F# X  N/ t
  加工外圆我用PR930的刀片     要多少转速与进给才合理???

网友:
用G74钻孔,转数2500左右,进给效率F0.005~F0.015直接进0.2退0.1慢慢进给注意加工中钻头的变换,怕断掉,钻头一定要对中心,SUS304不锈钢比较硬点!

楼主:
好的    师傅    G74我在钻孔上没用过   怎么用啊   深4.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