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2-12-22):
请问这两根管之间的链接件怎么加工?
(这个链接件外面是不锈钢中间是塑料的,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
链接的管直径是19mm的。

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声     谢谢。

网友:
看不清楼主图的结构

网友:
应该是塑料件和两端的管子过盈配合,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应该从塑料的材料分析 去查查哪种材料适合这个吧 我知道有一种是用于阀门密封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塑料

网友A:
是不是管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管箍?

是管箍,不过不是带螺纹的,就是直接插上的。
画了个图   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看清了。

网友B:
这样的连接不知道楼主是否考虑过,塑料与不锈钢在一体,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差别很大,不需要多久就一定会出现间隙,密封的效果会完全消失!社会上有很多这样失败的产品。比如您家装修的铝塑复合管,PPR管。可以问问社区的社友,有多少人家中的装修水管没有漏水而烦恼万分!告诉你,这全是钢塑一体惹的祸!

网友C:
为什么表面要套个不锈钢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连接不知道楼主是否考虑过,塑料与不锈钢在一体,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差别很大,不需要多久就一定会 ...

你好   我主要的目的是想吧两根直径19mm不锈钢管链接起来(链接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了,能转动就行)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表面要套个不锈钢管呢。。。

主要就想要不锈钢的,因为是链接两根直径19mm的不锈钢。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东西。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D:
不用螺纹就和法兰盘原理一样,防漏就内部加橡胶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螺纹就和法兰盘原理一样,防漏就内部加橡胶密封圈。

谢谢版主回复   祝元旦快乐
小弟不是很明白请版主详细给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2013-03-15):
好像水龙头是这样的吧 带旋转的那种

网友:
这是个不锈钢弯曲成型后加工处理成的吧!

网友(2013-06-23):
请教管子工最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