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丝锥旋向如何判断

楼主(2012-12-22):
各位前辈,钻头和丝锥的旋向是如何判断的?同时其中哪种旋向的用的较多?谢谢!

网友:
随便拿一个螺栓,从轴向看,螺纹旋向,就能分出。右旋常用。

网友A:
看下牙左低右高为右旋。正螺纹,反牙反之。正牙用得较多,反牙用在特殊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牙左低右高为右旋。正螺纹,反牙反之。正牙用得较多,反牙用在特殊场合。

多谢 那钻头呢

网友:
自行车的中轴的大腿似乎是反向的  防松动

网友:
竖直放置钻头(钻头朝上),会发现:切削刃高于后刃。确定其旋向。一般左低右高

网友:
很简单,把钻头搁手上,顺时针转动,刃口刮手,就是正旋的。倒过来,左边刃口朝向眼睛,是正旋。丝锥就看中心线为界左低右高是右旋

网友:
放在手掌上,右手大拇指方向上旋的就是右旋
放在手掌上,左手大拇指方向上旋的就是左旋

网友:
使用右手法则,和左手法则就可以判断,这个中学物理都有教过

网友:
很基本的啊

网友:
右手方向就是右旋。。。

网友:
左旋右旋而已!

网友:
右旋的用得多,一般只在左右旋钻转的物体上才会同时用到左.右旋罗纹 如车轮轴.砂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