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焊接精准度,请教

楼主(2012-12-22):
大家能不能帮探讨一下,在现有资源下,怎么能使焊接2000MM机架的尺寸误差在0.05MM。这样可以保证每台设备的一致性。

网友:
焊接达到这样的精度是不可能的。型材,板材都是毛面,焊好后加工吧。

网友:
焊件精度达到5个丝,找茬嘛

网友:
一般焊接能保证1mm以内就很不错了。照楼主的要求一些精度低的场合都不用加工了。

网友:
这种技术估计在欧美日有,中国尚不知道!

做庞大的精密工装。

网友:
两米的长度,5丝的精度,变形量都不止这数,可以留余量焊接,焊后加工来保证精度。

网友:
焊接后,应力失效,然后加工,才可以保证这样的精度!

网友:
焊后加工

网友:
这个真办不到。

网友:
我还真不知道你用什么检测出这0.05mm的公差,,

网友:
2000mm?就算加工方法加工两米的长度,自由公差也要两三个毫米了吧,0.05的公差对于加工设备来说要求也不低了。让焊接直接干到0.05,神仙能干?正常来讲,一般焊接的长短尺寸误差可以控制在5MM以内,结构合理形状误差也可以控制在这个范围,结构不合理,焊接后的变形那就没谱了,几十个毫米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这是一个工厂面试时,这样提的,我的答案与你相近。可是,面试的工程人员说,有的工厂做到了,我就不明白是怎么做的。谢谢你。

网友:
靠焊接几乎有点不可能,一般都是焊后加工的。

网友:
机架焊后退火机加工
现在有一种混凝土机架直接浇注成型后能达到机加工标准

楼主:
是呀,就是焊接的,不清楚能达到不,还望朋友们赐教。

网友:
焊后退火?目的是去除内应力吗?

楼主:
其实,根据经验判断,退火只能消除应力,如果应力太大,退火后,将会出现变形,反而校正也比较困难,望朋友们多多提出比较可行的见解,让我们共同成长.

网友:
这个焊接精度有点问题5个丝?
觉得最好是焊后加工保证精度,当然在焊接的时候采取一定措施防止焊接变形!

楼主:
关键是2米左右的东西,在国内的加工精度也相当高了,真是不明白,有没有人能做出来?

网友:
2米的东西机加工能保证0.05都不错了,还焊接?

网友(点评):
是的,我就是面试的时,这样表述的,可人家老大认为,我不太懂工艺,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