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动车链条的机构仿真需要什么样配置的机器

楼主(2012-12-22):
最近在做电动车链条传动的机构仿真,装配到一半就开始卡,后来彻底卡住了,悲催。做这个不知道需要什么样配置的机器才行,我的机器是lenovoG 460  i3处理器   2G内存。不知道大家在做做机构仿真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做这样的仿真只能示意一下画一小段链条   整条弄出来哪里跑得动

网友:
仿真目的是表达新意(连杆/凸轮),齿轮链条等连续回转运动无人不知吧!
3D大图档需善用简化示意表达

网友:
上面说的对,链条在仿真里只是示意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样的仿真只能示意一下画一小段链条   整条弄出来哪里跑得动

呵呵,今天我成功地把它做出来了,是整根链条的运动!这样可以的